新手求教,如何利用直流无刷电动机的制动能量回馈来点亮灯呢,硬件上怎么实现呢?

楼主(2013-07-02):
如题,没怎么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想来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将直流无刷电机的两根电源线,原来的正极接一块电瓶的负极,原负极接电瓶正极,利用制动能量给电瓶充电,再用电瓶点亮LED灯

网友B:
呵呵, 楼上出歪点子了.
我们这里是技术论坛, 可不是脑筋急转弯的地方.
楼主可千万别试哦, 出乱子的.
制动能量回馈, 目前基本都吸收到电瓶去的. 由于电瓶的吸收能力不行, 回馈能量很难好好地利用.
当然高端系统也有在用超级电容吸收, 这个成本和电路变换系统可不是一般的复杂.

网友C:
楼上说的是。
一般没必要利用这么一点能量的吧。
系统越复杂性成本越高

楼主:
哦,这样,本来想用电感电容充放电电路储存刹车的能量,然后缓缓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