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得求助大家帮忙了,感觉这和满怪的

楼主(2013-07-02):
这个电路中的LM317那部分中的第2脚没有输出!那那个LM317起什么作用啊
LM317的图如下是上面的一部分。

网友A:
问设计的人,你当我们都是算命的吗?

网友B:
估计是原理图没画完全,,,看看你系统里是不是有什么基准电源。。什么的

网友C:
我觉得你抄板的时候,R2,R3连接有问题,你再仔细看一下呢。

网友D:
你找找lm317的资料,看看里面是怎么连的。

网友E:
电路图有错,有连接未画出。

网友F:
LM317的连接法有问题 肯定没输出
你可以找找LM317的输出可调公式

网友G:
这个图应该是复制的时候少了点东西吧.......

网友H:
可能有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有这么用的。

能问一下:为什么觉得可以那样用啊!可以给个理由么?

网友I:
明显是317的调节管脚接法错误

网友H:
有的电路要接个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