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XX中PA13\14\15,PB3\4怎么用作IO口

楼主(2013-07-02):
STM32F103XX中PA13\14\15,PB3\4默认的是JTAG模式,怎么才能把PA13\14\15,PB3\4端口设置为IO功能,比较急,小弟在此拜谢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网友B:
[STM32] how to: 将STM32 的 PB3 当作GPIO
https://bbs.21ic.com/icview-109166-1-1.html
这里讲得很清楚

网友C:
关闭外设功能就行了

网友D:
端口重映射。

网友E:
重新将端口定义一下   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