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X138 有时会亚音误解,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7-02):
CMX138 有时会亚音误解,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噪声频率落在解调的范围内就可能会输出错误信号,可以加滤波器改善,关键是要降低系统的噪声。

楼主:
谢谢;我是发送1KHz的信号, 调制度3K;未发亚音,但是有时仍会解到如D023;信号;你的建议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