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的长距离传输问题

楼主(2013-07-02):
本人有一个主音箱和好几个副音箱,现在想实现主音箱到副音箱,副音箱到副音箱的长距离传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目前音频信号只是几毫伏的小信号。要做怎样的处理才能尽量不失真呢

网友A:
信号放大后传输

网友B:
我觉得 可以将原信号反相,然后将这两个信号(原信号和反相后的信号)在两根不同线上同时传输,最后在接收端使用差分放大,这样,应该就不会失真。

网友C:
转成数字再穿

网友D:
“长距离传输”,有多长?

网友E:
距离有多长?
无源音箱的输入信号可不是几个mV。你说的是有源音箱?那也是1V左右这个量级。

网友F:
如果音箱不带放大器, 线缆中的电压是伏特级别的.

楼主:
大概有一两千米吧

楼主:
这个微弱的信号我可以放大几伏特都没问题,但是这种长距离的传输信号时衰减的,怎么让他尽量不失真的传输呢,

楼主:
有做过功放的吗  建一个芯片呗  10W左右的音质相对还不错的  麻烦各位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微弱的信号我可以放大几伏特都没问题,但是这种长距离的传输信号时衰减的,怎么让他尽量不失真的传输呢 ...

先弄清楚,在距离一两千米有线传输上,怎么会产生你所说的“失真”。

网友G:
1-2KM,别想用电缆传输,除非你接受电话的音质。
你可以调制后传输,基带信号和数字信号不适合长途传输,只有高频窄带信号适合长距离传输。

楼主:
我是个做功放的新手就是不清楚长距离传输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大的衰减,有哪位大侠知道原理可否指教一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个做功放的新手就是不清楚长距离传输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大的衰减,有哪位大侠知道原理可否指教一下啊 ...

衰减和失真是两回事。
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大的衰减,算一下这么长的两根线有多大电阻和电容、电感就知道了。

网友H:
信号放大传输,传输线采用屏蔽线。

网友G:
电缆,即使是屏蔽线、同轴线,都不适合长距离传输基带信号。
比如传送视频基带信号,由于不同频率的延时不一样,彩色严重失真。
比如音频信号,不同频率的相位、幅度都不一样,也造成失真。
电缆传输视频,需要加校正器,否则质量很差,距离太长,校正也没有效果了。
为了远距离传输,最好调制到高频再传输,接收端解调。

网友I:
1,2K米的距离,同轴线效果都不好的.可以考虑2个方式:
1,调制成数字信号.
2,用光纤.
另外如楼上一位所说的,衰减和失真是2回事.长距离的时候,失真的问题更难搞定.

楼主:
谢啦  也就是说为了长距离传输我首先将信号放大作为基带信号调制传输  要不就只能用光纤了,如果用光纤传输的话我的音频信号线要怎么连接光纤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啦  也就是说为了长距离传输我首先将信号放大作为基带信号调制传输  要不就只能用光纤了,如果用光纤传输 ...

错了。
注意17楼“为了远距离传输,最好调制到高频再传输,接收端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