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指教CC2530的Z-stack协议栈

楼主(2013-07-02):
本人菜鸟,最近刚开始研究Z-stack协议栈,求教大侠个问题:我在协议栈的应用层中添加自己的应用程序,需要用到定时器。请问怎么能调用协议栈自带的定时器程序呢。例如我的应用程序要用到定时器的比较输出,该怎么办呢。
TI的例程看的我一头雾水啊:'(

网友A:
协议栈这里的程序并不复杂 仅使用了定时器2作为MAC定时器以及一个毫秒定时器 他的定时器不能直接作为比较输出 但可以做别的管理性质功能。
顺道作个宣传 不懂的朋友可以到我的店铺里找我 http://xuelindz.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栈这里的程序并不复杂 仅使用了定时器2作为MAC定时器以及一个毫秒定时器 他的定时器不能直接作为比较输 ...

多谢您的指点,协议栈用到了定时器2,这个我了解一些。我现在想在应用层添加应用程序,需要用到定时器,请问:我还需要在应用层中自己写程序初始化定时器么?可否直接调用hal_timer.c中的定时器配置。不胜感激

网友A:
要看你怎么用这定时器 如果只是用于超时定时器 可以使用自带OS提供的毫秒定时器时基以及自带的超时定时器API函数! 非要使用硬件定时器你就只能自己初始化; TI协议栈里的定时器初始化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想可靠应用尽量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