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TV RF有源天线LNA IC的型号或者厂商

楼主(2013-07-02):
请教各位推荐一下做TV 40-860mHz频道的外置有源天线,内置在里面的LNA低噪放大器有什么IC可用,求推荐一下型号或者厂商的。非常感谢!

楼主:
有没大虾知道的,求推荐!

网友A:
有个很传统的专用型号uPC1651,其它可选的也很多,1G以下ISM通讯用的LNA也可用。

楼主:
谢谢chunyang,再请教一下,我在网上搜到很多用于Mobile TV 的LNA,比如infineon 的BGA728L7等等,但不知道这种Mobile 的LNA可否适用于我做 外置TV有源天线(active antenna)?

网友B:
uPC1651是很老的芯片,NF比较大。
infineon的LNA可以用,其实它内部很多也就是一个高频低噪声三极管。但是价格很贵的。

由于ATV的频带比较宽,从几十MHz到几百MHz,建议直接用三极管好了。
市场上的家用有线电视放大器,都用三极管的。

或者自己找找国产的,手机里用的,用于ATV或者FM的LNA,价格比较便宜。
以前有一段时间手机很流行内置FM天线,需要加LN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