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k中软核中断信号的连接

楼主(2013-07-02):
ise是14.4版本,在edk中放置软核和中断控制器,但是软核的interrupt一直显示No connection,不知道怎样才能连接到interrupt controller的输出端

楼主:
没办法,图片发不上去

网友A:
Port里面有链接吧?

楼主:
在Ports页面里interrupt controllr上有连接端口,可是microblaze上没有interrupt端口,我看别人提供的pdf文档中的图片有interrupt端口,不知道怎样才能添加上,或者怎样去设置

楼主:
最后找了个不知道是否带来别的问题的方法,用超级编译器打开system.mhs文件,将软核microblaze(原先是8.4)的版本改成7.3,这样在port里可以将中断控制器连接到microblaze,然后再将软核版本改回去,试验后中断可以用,但是不能修改软核的中断连接,修改后就不行了,只能再次修改版本。现在怀疑 1.我的8.4版本软核是否有问题;2.我的xps环境是否有问题;3.我是否没有找到正确的设置方法或连接方法。只是搞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找了个不知道是否带来别的问题的方法,用超级编译器打开system.mhs文件,将软核microblaze(原先是8.4 ...

高版本可能把该端口去掉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找了个不知道是否带来别的问题的方法,用超级编译器打开system.mhs文件,将软核microblaze(原先是8.4 ...

如果可以联系当地的销售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