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与MCU通信电压不匹配怎么办(求方法)

楼主(2013-07-02):
    现在手头上有一模块(GSM)通信电压1.8V(MAX 1.85V)但是我MCU是3V怎么样实现模块与MCU之间电压匹配问题? (主要是这个模块比较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各类似的问题)

网友A:
采用接口电路来连接.
接口电路很广泛, 可以是电阻, 晶体管电路, 乃至专用集成电路.

网友B:
不少人用小逻辑门来实现电平转换,成本也很低,速度很快

网友C:
可以用晶体管/MOS管搭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D:
以上均可实现,电平转换电路有专门的转化ic,价格还是很很合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上均可实现,电平转换电路有专门的转化ic,价格还是很很合理的。。

3V-5V互转的电平转换芯片容易购买,但1.8V-3V的电平转换芯片相对难买一些,特别是小批量下,价格也比较贵。串口的线数不多,这种情况下还是用分立元件更好,而且只用在低转高回路里即可,高转低用电阻即可。

网友E:
用三极管做,可以实现不同平台电压下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上均可实现,电平转换电路有专门的转化ic,价格还是很很合理的。。

能推荐下芯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三极管做,可以实现不同平台电压下的转换。

三极管好像反向了!

网友F:
资料就不一一上传了,
自己根据型号,自己下载吧
1-8路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3V-5V互转的电平转换芯片容易购买,但1.8V-3V的电平转换芯片相对难买一些,特别是小批量下,价格也比较贵 ...

高转低比较好转用分压就可以实现,但是低转高用三极管实现 必须得用二个 会出现时序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资料就不一一上传了,
自己根据型号,自己下载吧
1-8路的都有

thanks

网友G:
引用 楼主:
高转低比较好转用分压就可以实现,但是低转高用三极管实现 必须得用二个 会出现时序延时! ...

这样就行了,电阻值自己调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资料就不一一上传了,
自己根据型号,自己下载吧
1-8路的都有

mark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好像反向了!

你可以使用两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就行了,电阻值自己调一下

这图不错了,非常感谢分享!:handshake

网友I:
用三极管做个开关电平转化电路就行,简单也实用。

网友J:
菲利普工程师做的一个IIC的5V和3.3V电平转换的经典电路分享

也可以用在任意电平之间的单向/双向转换,只要不超过MOS的耐压极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51022640100ztol.html

网友K:
单向转换好说,双向比较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转低比较好转用分压就可以实现,但是低转高用三极管实现 必须得用二个 会出现时序延时! ...

串口本来就是异步的,延时怕什么,任何有源回路的插入包括集成式电平转换器哪怕是门电路都一样存在延时。

网友L:
楼上正解,双向通信,原来做过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串口本来就是异步的,延时怕什么,任何有源回路的插入包括集成式电平转换器哪怕是门电路都一样存在延时。 ...

好,单向的话直接分压就好了,双向确实需要一些辅助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