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在设计滤波器的时候,实际调试应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3-07-02):
如题:调试的时候只需要改改电阻值吗?会不会有些其他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各位大神在调试滤波器的时候有什么宝贵的经验,求共享。还有,多个滤波器级联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各位大神,小弟在此拜谢了:handshake:kiss:

网友A:
如果设计正确,几乎没有什么“调试”。
根据“调试的时候只需要改改电阻值吗?”这句,估计你的滤波器是仅使用电阻电容和运放的有源滤波器。这种滤波器只要焊接正确,元件数值正确,不必“调试”。不放心的话,用信号发生器向你的滤波器输入若干个频率的信号,输出用示波器看看信号幅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