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一个500W逆变器改成输出电压可调的,求助

楼主(2013-07-02):
手里一台500W的逆变器,输入12VDC,输出220VAC, 现在想把它改成输出5--220VAC可调 的,应该怎么改动?谢谢

网友A:
改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不太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程序就可以了。

逆变器里哪来的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变器里哪来的程序?

这个你就不懂得了

有些逆变器是使用单片机产生SPWM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逆变器里哪来的程序?

一般是有的,如果没有那就不好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有的,如果没有那就不好调了

spwM好像是调周期的吧  难道还能调电压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有的,如果没有那就不好调了

哦,那如果有的话通常会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我拆开看看有没有

网友D:
建议楼主先拆开,研究下原理,
自己抄个图,分析下,就知道怎么调了

网友E:
只改程序达不到预期效果!在母线电压上做步进式改动即可!本人有成功案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如果有的话通常会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我拆开看看有没有

一般用的是ti的芯片2812之类的.楼上说改母线电压也是可以,但是如果是boost升压,这部分依然很难改掉,而且如果逆变器有保护功能,母线电压过低也会出现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pwM好像是调周期的吧  难道还能调电压大小?????

你看看 SPWM的原理就知道了.
SPWM周期,电压,电流,还有谐波都是可以调整的,看你如果进行闭环控制

网友F:
最简单的是加一个1000VA的自耦调压器,0~250伏可调;用不了改程序这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是加一个1000VA的自耦调压器,0~250伏可调;用不了改程序这么难。

加了自偶变压器后,因为自偶变压器等效一个可变电感L,那么对后面的LC谐振回路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了自偶变压器后,因为自偶变压器等效一个可变电感L,那么对后面的LC谐振回路是否会有影响? ...

在500瓦逆变电源号码交1000VA自耦变压器的,与什么谐振有关系,压根就是一个手动调压器的,不要单片机控制,用不了你说的该程序,如果是学习单片机的话,我说的是白说,只是以实用主的。

楼主(2013-08-26):
楼上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如果用自偶调压器当信号源接在输入端,那么这个自偶变压器的电感L将于后面谐振回路的电感L形成并联,而使总电感量减小,从而改变了谐振频率,我担心的是这个,我这个担心会不会发生?请各位大虾明示,谢谢

楼主:
顺便说一下,我后面跟着的是一个LC并联谐振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