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输出数据移位【已经更新原理图】

楼主(2013-07-02):
用的是AD5662的DA芯片,有24个时钟信号,时钟完毕后输出电压,现在发现在第22个时钟的时候,输出电压已经改变了,谁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LZ查查时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查查时序吧

单片机IO直接驱动DA的时候,DA输出电压正常,当用光耦隔离驱动DA的时候,发现时钟还没送完,输出已经送出去了,示波器抓测,DA三根脚的时序都正常,就是偶尔会发生数据移位的现象。

网友B:
老早前用过5615,好像是SPI的,仔细看Data sheet,查查时序吧

楼主:
@liang7143 @qingqiu647 已经更新原理图,数据延迟改为1ms,现在的问题是,光耦和DA挨得近了,数据传输正常,离得远了就不正常了

网友C:
102电容也太大了点吧

网友B:
把102电容下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