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单片机的内部振荡问题?

楼主(2013-07-02):
请教:我现在的板子上用的是stc5608ad的单片机,已经是按外部晶振的设计可以运行,现在发现好像对无线接收有干扰,因此想用它的内部振荡器试一试。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焊下板子上的晶振,而仅仅是在烧写程序时选择内部振荡,请问,单片机是按照内部振荡还是外部晶振的方式工作?

网友A:
内部振荡

正解!这个LZ可以先实践试试。 :)

网友B:
看手册。我做过stc不晶振用内部振荡器烧写芯片

网友C:
烧录时指定什么就是什么。

网友D:
可以不用去拆它
会根据配置选择晶振

网友E:
烧写程序时选择内部振荡,单片机是按照内部振荡工作, 外部晶振停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