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模拟部分

楼主(2013-07-02):
有什么特点啊

网友A:
PSoC的模拟部分的特点是其它8位MCU所没有的,可以满足一般场合的应用,省掉外面一些模拟运放等器件。

网友B:
嗯,再配合数字部分的有机结合,在用户模块的配合下,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一些比较复杂和智能的模拟功能。

网友C: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B:
可程控的智能放大等

网友D:
有些东西,你就是自己设计模拟电路也很难实现的。

网友E:
对,因为PSoC有些东西实现的过程是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模型+算法的有机结合。

网友F:
一般水平的人完成这样的综合设计也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G:
对于高精度,小信号的模拟应用,让PSoC完成确实有点勉为其难。

网友H:
如果真的具备这样高的性能,那AD就要关门了。

网友F:
再讲回来,就是你使用非常好的模拟器件,自己设计的话,恐怕类似电容感应触摸键这样的东西未必能做出来的。至少目前我就没有100%的把握。

楼主:
嗯,多谢大家讨论,结贴了

网友I:
PSOC的模拟部分是由连续时间CT和开关电容SC模块来组成的,他们可以配置为像运算放大器、AD、等多种不同的模拟模块。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对,因为PSoC有些东西实现的过程是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模型+算法的有机结合。 ...

什么时候能达到这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