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菜鸟一枚,关于visualDSP编程的请教

楼主(2013-07-02):
本人刚从学校毕业,之前是学通信理论的,结果工作原因接触到DSP,完全不会。现在手上有一块ADSP21469的demo板,板子上集成FFT加速器,我该如何在主函数中调用这个模块工作??可以给出例子吗?
令,在VisualDSP的安装目录下看自带的代码,好像只是对集成环境的初始化,请问如何应用?

网友A:
AD公司的使用的人相对来说真的较少
帮你顶顶   不行只能靠你自己研究呢
坛里ADSP以后还望你多多指点

网友B:
建议注册一个ADI的engineerzone forum的帐号,那上面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参考。

附件就是一个从那下载的FFT accelerator的C代码例子,我没有验证,你自己试试,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看看3楼的是否能帮到你

楼主:
真是不好意思哈,一直忙着没能及时看帖子。。。。。

谢谢版主和aresc的热心回复和帮助,我会好好努力的!!!!!

另外怎么结贴,怎么给分啊?????我真的是标准的菜鸟。。。。。。。。。。。。

网友C:
我的VisualDSP被杀毒软件给杀了,现在只能装试用版了,真郁闷。

板子上集成FFT加速器,我该如何在主函数中调用这个模块工作?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我只能回答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