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顺便把嵌入式学习的问题向大伙儿求教

楼主(2013-07-02):
先跟大家问声好,新人初到,求各种指教。

然后就是想问的问题了:

想从最基础开始学习嵌入式开发,尤其是硬件方面的基础知识,应该买哪些书啃,什么个学习步骤?求版里的高人各种鞭挞指教。小白一只,大家不要怜惜。

网友A:
电路,模电,数电。

网友B:
好多公司用STM32学这个挺好的,呵呵

网友C:
欢迎楼主,多交流。学习嵌入式开发有很多要学习的

网友D:
一点小建议。买个开发板,首先能在上面跑程序,然后根据这个开发板的原理图,一部分一部分学习硬件的相关知识。如点亮发光二极管的时候,把二极管是如何工作的,PN结是怎么形成的,单向导电是怎么产生的等等相关原理在模电书上看懂。再如用三极管驱动一个蜂鸣器的时候,就看三极管的相关原理。这样,一块开发板还是能把软件和硬件都学到不少东西的。等把这个板子的软硬件都弄得非常顺溜了,基本上对电路就有一个感性认识,知道电路是干什么的,都由哪些东西构成。这个时候,再去看模电、数电、电路分析的相关原理就不会那么枯燥了。个人感觉这要比你直接拿几本教科书去啃的效率高些。
另外,如果有条件,要给自己限定个任务。比如说你把一块开发板完全吃透了,相关理论也了解了。你就可以命令自己完成一个设计,常用的电路如温控、数控恒流源、简易波形发生器等等都可以一个个慢慢做出来。在这个过程中,CAD软件也练习到了,做好板子,拿回来买元件,焊接,调试,最终实现功能。这个过程中肯定要碰到问题,再去看书、找人,用实践促进理论、再用理论支持实践。最终两者都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