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做逆变电源

楼主(2013-07-02):
我们老师叫我和我同学用32做逆变电源,谁有相关的经验啊!分享一下,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请参考TI 28xx资料,上面有讲.

网友B:
懂逆变电源吗?
懂stm32吗?
先把各自都搞懂,再谈组合

网友C:
'
大致过程是先用dc/dc升压,然后stm32产生spwm信号经H桥驱动输出,涉及到的相关只是先去弄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懂逆变电源吗?
懂stm32吗?
先把各自都搞懂,再谈组合

逆变电源现在才开始学,32应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大致过程是先用dc/dc升压,然后stm32产生spwm信号经H桥驱动输出,涉及到的相关只是先去弄懂吧。

stm32产生spwm信号,就这块我不怎么明白,电源那块老师会提供相应鼎炉和原理.用32怎么产生SPWM我找了一些资料,现在不明白的就是虽然一直在更新定时器CCR寄存器的值,但这值怎么计算出来的.你知道么?可以讲解一下么?谢谢

网友D:
  hehe ,我只看看,不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hehe ,我只看看,不说话

额!说一点吧!帮帮小弟我哇!大叔大神

网友E:
用单片机产生SPWM的实质就是使它按照正弦波的波形不停的改变输出PWM的占空比,一般是用查表法,先计算出模拟正弦波的各个PWM所需的占空比的值,跟据这个值计算出产生PWM的定时器的初值,做成表格.简单一点就128点就行了.越接近正弦波,所需的点就要越多.原理其实就是不同占空比的PWM信号得到的平均值然后再连起来的一条曲线,而这条曲线就类似我们所要的正弦波曲线.所以分的点越多,越接近真正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单片机产生SPWM的实质就是使它按照正弦波的波形不停的改变输出PWM的占空比,一般是用查表法,先计算出模拟 ...

嗯!谢谢你的解答,现在我不明白的就是这个查表法中的表格数据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你的解答,现在我不明白的就是这个查表法中的表格数据怎么计算出来的, ...

最简单的办法,把一个周期分成N个点,用常数REF去乘第n个点对应的角度的正弦值

网友G:
找几篇技术文档   看了后   有了大致思路   应该搞起来   会有方向很多

网友G: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