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断相保护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02):
        现在的问题是: 我给24V电源时,比较器输出的电压为3V, 当我把光耦开路时,比较器电压为6V.3083光耦工作电压1.2V,电流5mA,向各位大侠请教。。。。。

网友A:
比较器是OC输出,R15应该接到24v。

very right.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比较器是OC输出的,你需要加个上拉。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C:
请问楼主,D1和D2的作用分别是啥啊?

网友D:
半波整流和保护光耦我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是OC输出,R15应该接到24v。

我后面加了三极管,对信号放大,解决了上述问题,但是我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及光耦U4输入端电压才1.05V,纳闷,急急急。。。寻解惑

网友A:
U4输入电压1.05v 在正常范围。
你量一下流过光耦二极管的电流是多少,一般IF约10mA.

楼主:
这个电流我倒是没测 但是光耦打不开 我现在把R7去掉,R1改为47R,电容C去掉了 电压升不高,缺一项跟缺两项没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U4输入电压1.05v 在正常范围。
你量一下流过光耦二极管的电流是多少,一般IF约10mA. ...

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谢谢你的建议。。。。我明天装成品封装后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