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3-07-02):
我是个学生,刚做了一个电流检测的电路,用的是霍尔传感器ACS712-5A的一个模块,单独检测的时候712输出的电压波动比较大(检测对象就是稳压电源接的功率电阻,纹波几十mv),然后在后面接了一个有缘低通滤波器,检测值能稳定,但是检测的值通过计算与理论值差了0.1A。(检测直接用的是单片机的AD通道,然后在液晶上显示,保留小数点后三位),后面就把运放去掉用无源RC,值也是小了。电压值范围(2.5~3.425)
我就是想问一下,通过RC后,滤除了高频部分(我想那个ACS712检测的值跳动应该是稳压源高频部分纹波引起的吧),但是测量值也小了,是ACS712的问题还是RC得问题?还有就是问一下还有什么好的电流检测方案,精度高一点(不想用软件滤波)

网友A:
感觉是ADC的分辨率或者检测方式的问题,低通滤波部分,运放可以用高精度的,减小Vos引入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ADC的分辨率或者检测方式的问题,低通滤波部分,运放可以用高精度的,减小Vos引入的误差 ...

AD是10位的,转换时钟是2us,我自己猜测觉得是ACS712精度的问题,低通滤波滤除尖峰,我想ACS712检测的平均值应该偏小,我就是想确认一下经过低通滤波后mv级别的电压是否会受影响

网友A:
10位ADC,精度一般就是9位,以5V工作电压计算,最小分辨率就是4.88mV,那么检测精度就是4.88*2=9.76mV,楼主反推过去算算看,9.76mV对应的电流是多少。
另外,ADC采集部分,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方式做的滤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多次采样求平均值,还有就是多次采样去掉最大最小值求均值等等。

楼主:
这个ACS712-5A检测电流,输出电压U0=2.5+Isense*0.185,内部有一个几十mΩ的电阻     你说的那个ADC精度问题,这个我还真没有考虑过。但是我用示波器也检测过,每次用最大值算就是对的,示波器上的平均值也偏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CS712很受芯片电源电压影响。
滤波上软件上没有做处理,因为通过低通后,感觉那个采样电压很稳,所以就没有做处理。

网友B:
你用示波器直接测试功率电阻两端的电压,再折算成电流。与你用霍尔传感器测得的电压转成成电流。两者比较一下,看是否有差异。
问题可能是:
1,霍尔的检测位置安装不妥;
2,RC低通滤波导致信号衰减不妥,可能电流就是脉冲的呢。
3,最后实时采样,不用使用均值采样。

楼主:
其实那个稳压源上也可以读电流示数,然后为了更加确定,我还串了一个万用表进去读数,用示波器检测ACS712的输出,万用表读的值跟稳压源上的电流值一样,但是比我检测到的平均值大(经过计算的电流值)。用最大值计算就差不多,但是不可能用最大值啊,经过滤波后应该把尖峰都滤掉的。
谢谢LS大哥的建议,我再试试,我就怀疑ACS712输出受芯片电源电压影响太大,5v供电是经过7805稳压得到的

网友C:
1.可能运放可能有点问题。
2.低RC低通滤波中的电阻R会消耗点吧。

楼主:
谢谢LS的大哥,RC低通的电阻我试过1K,10K,100K,200K,意义不大。关于运放的问题,没有接运放只接RC的时候就偏低了,所以就没有换Vio小的运放。

网友D:
一般电流采集都会采用转换成电压形式测量,前端用差分运放后加跟随,另外在滤波方面需考虑可能掺杂的频率,设置滤波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