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关于LPC2103的问题

楼主(2013-07-02):
  菜鸟用LPC2103做了一个简单的电路,主要功能就是利用串口和PC机进行通讯,但是目前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程序在RAM里面调试都是完全正常的,但是烧写到flash以后就不能正常工作。感觉程序还是运行起来了,但是串口收到的数值不正确,感觉是波特率不对,但是我在线调试收发都正常啊?有没有哪位高人能够指点小弟一下,程序在RAM里面跑和下到FLASH里面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程序在RAM里面跑和下到FLASH里面有什么区别吗?

执行速度和 内存使用分配上有区别.
RAM里面移植到 FLASH 里面, 需要重新编译

网友B:
应该是pll设置方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