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简单的汇编代码,调试出现问题,请帮忙

楼主(2013-07-02):
在keill下写了一行简单的汇编代码,程序如下:

AREA RESET, CODE, READONLY
ENTRY
MOV  R0,  #0X1234
END

调试时出错:

有三个问题:
1、按理说单步执行后,R0值应该为0x00001234,为什么没变?
2、堆栈指针SP一开始就有一个初值0x2034F241是怎么来的?
3、提示的错误怎么解决?

对汇编不怎么懂,刚刚学,请大神帮个忙!!!!!

网友A:
楼主,在建立工程的时候,keil会提示是否复制一个.s文件,建议楼主看看那个.s,
就会知道stm32入口处不是指令,而是sp初始值、复位向量、中断向量...

网友B:
对汇编不怎么懂,刚刚学,  那就不要学汇编, 建议学 C 吧.
堆栈指针SP一开始就有一个初值, 这是复位时, 由系统从中断向量加载的, 是个系统功能.
建议上来呢, 拿着开发板, 从简单的例程入手, 先不要急着自己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