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手请教

楼主(2013-07-02):
我是一名新手,绘制电路板时,用什么软件比较好啊,proteus好啊,还是protel99好啊

网友A:
你是仿真还是用来做板啊?
仿真就用proteus,做板一般用orcad,

网友B:
做板的话  如果比较低端也可以考虑AD  高端直接cadence

网友C:
跳过Protel吧 直接上Cadence

楼主:
我安装了AD,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仿真还是用来做板啊?
仿真就用proteus,做板一般用orcad,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板的话  如果比较低端也可以考虑AD  高端直接cadence

谢谢啊,就用A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otel99se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啊,就用AD吧

结贴散分吧

楼主:
我不怎么会结帖,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怎么会结帖,求教

竟然结错了

楼主:
我是新手,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