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用开关电源给锂电池充电吗?求助!

楼主(2013-07-02):
我通过TI的开关电源芯片TPS54331输出9v电压给锂电池充电管理管理芯片BQ2057W,从而给两节串联的锂电池充电(8.4v)。但充电时,BQ2057外接的三极管非常烫,但测了一下,上面的压降也不大。。(线性充电芯片)。还有就是三极管会发出一些轻微的杂声。。
但当我直接用普通稳压电源9v给BQ2057时,三极管就没有那么烫了,已经检查了三天,求解。。
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在200MV以下,没有精确测量。

楼主:
附上电池充电管理芯片电路图

网友A:
只要电压、功率合适,需要加电压管理芯片进行控制

网友B:
注意电路电源和电压反馈信号的滤波。一般来说三极管发烫是由于电流过大或噪声较大。

网友C:
直接用普通稳压电源9v给BQ2057时,三极管就没有那么烫.如果正确 的话,那问题就在开关电源上。
测试一下开关电源的负载调整率,纹波噪声。

网友D:
充电的时候看9V 的波形 你会看到点眉目的
另外充电电流多大?
9V 供电电流有多大?

网友E:
估计是开关电源波动(纹波)太大,导致Q1反复处于开关状态引起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电路电源和电压反馈信号的滤波。一般来说三极管发烫是由于电流过大或噪声较大。 ...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在9V以下时纹波到不是很大,但一到充电管理芯片的启动电压(9V)时,输出纹波就突然变大了,用普通稳压电源也是如此。开关电源输出电流500MA ,充电电流接近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的时候看9V 的波形 你会看到点眉目的
另外充电电流多大?
9V 供电电流有多大? ...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在9V以下时纹波到不是很大,但一到充电管理芯片的启动电压(9V)时,输出纹波就突然变大了,用普通稳压电源也是如此。开关电源输出电流500MA ,充电电流接近500MA。

网友B:
那很明显,你的开关电源功率不够,接负载才产生噪声。换个大点功率的开关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很明显,你的开关电源功率不够,接负载才产生噪声。换个大点功率的开关电源试试。 ...

功率按理说够的。。

楼主:
现在主要就是不明白一点:为什么普通稳压电源供给bq2057充电时(9v),输出电压也会大幅度快速波动,三极管较烫。
而用开关电源,同样会波动,而且三极管很烫?

网友F:
C2并一个47uF的陶瓷电容,注意ESR要非常小的,或者多并几个10uF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