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中cy8c38系列的机器周期是多少

楼主(2013-07-02):
psoc3中cy8c38系列的机器周期是多少

网友A:
是你设置的CPU_Clock频率的倒数

楼主:
OK,明白了

网友B(2013-08-14):
它的时钟是编译器根据你的代码进行优化选择的,具体多少要看你的应用及代码,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调用系统函数自行设置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