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错EEPROM了,无法识别设备

楼主(2013-07-02):
写错EEPROM了,无法识别设备

网友A:
楼主可以详细点

楼主:
用了一个网上下来的hex2bix,用起来很方便,不过出来的iic应该有问题,下到EEPROM后,系统不识别

网友B:
VID,PID显示吗?

楼主:
不显示,只是unknown device

网友C:
是68013的芯片吧

网友D:
可能是命令行用错了

网友E:
可能是KEIL编译环境的选项有问题

网友F:
将某个数据线强制对地短路,再上电。然后不短路,就可以重新load。

楼主:
了解了,多谢大家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了解了,多谢大家

lz问题解决了就给大家结贴吧……………………

网友H:
大家好,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1)IIC文件前16位:
C2 47 05 31 21 00 00 04 | 00 03 00 00 02 08 7D 00
我自己生成的iic文件下载紧EEPROM后,读PID,VID和没下程序之前是一样的。

不是自己写进去的。还可以正常的下载程序,完全是没有下进程序,没有连接EEPROM一样。

(2)IIC文件前16位:
C2 47 05 31 21 00 00 C9 | 00 03 00 00 02 00 08 7D
从网上找了例子,使用例子中的iic文件下进去是出现和上面一样的情况,未知设备。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EEPROM正常的,读写数据也正确。下载C0 启动的也可以识别。
EEPROM使用的是24LC04。
谢谢各位了!

网友I:
还在为EEPROM上火?写错数据,当然无法识别。解决也很简单,拔掉EEPROM,开发板再上电,然后再插入EEPROM,最后再写入正确的EEPROM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