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移植LWIP问题

楼主(2013-07-02):
LPC1768+UCOSII+LWIP,开发环境MDK,移植过程中,出现空间不够的报警,

于是将IRAM选中。

考虑到EMAC占用后16KB,所以将空间修改到0x4000.
此时编译没有错误。但是运行systeminit()后,不能进入main()函数。在加入LWIP前,只使用IRAM1时, 的UCOS程序是能正常工作的。
问题:
如何才能正确使用IRAM2?

楼主:
没有人知道?看来真搞不定了。

网友A:
你的SystemInit还不是在main里面?

网友B(2013-08-08):
IRAM2只要你选择了,编译器会自动使用的,看看map文件就知道,编译正常,程序不能运行一般是堆栈溢出。如果是溢出需要手工修改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