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欧姆电阻的作用和参数选择

楼主(2013-07-02):
    我们的控制器上有12V和5V。5V是由12V经过7805稳压而来。12V的GND0和5V的GND1之间放置了一个2010封装的贴片零欧姆电阻。

    各位大侠,能否说说,这颗电阻的具体作用?
以及,封装选择0603好还是2010好

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下是当作工艺跳线。至于封装问题,看你的需要了,如果电流较大,用大些的封装较好,毕竟0欧不是真正的0欧。

网友B:
1,一般的放置0欧姆,可以起到一点接地的布线好处;
2,0603的0欧姆电阻,电流最大1A;但是2010贴片的0欧姆电阻,电流可以达到2A,看你实际需要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是当作工艺跳线。至于封装问题,看你的需要了,如果电流较大,用大些的封装较好,毕竟0欧不是真 ...

你好
工艺跳线  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工艺跳线  具体是什么意思?

比如,在测试或某种条件的应用下可以选择不装,这时两个系统各自独立,或者,有的应用中需要考虑EMC方面的事情,不同性质的地之间需要用磁珠电感互联,但经实验确定又不需要这么做,此时可用0欧电阻直接连接。前述情况下0欧电阻只是当作短路跳线使用,因工艺需要引入,所以可以叫做“工艺跳线”。

引用 网友A:
比如,在测试或某种条件的应用下可以选择不装,这时两个系统各自独立,或者,有的应用中需要考虑EMC方面 ...

说得好。其实就是为了区别不同的地而设计的点接方式。虽然是电阻的封装,却可以放磁珠等其他同封装的器件。至于功率大小(即额定电流大小),要看具体的电路需求。这种设计除了用防EMC电路中,还会用在防ESD和防雷(需考虑瞬间泄放能量)设计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工艺跳线  具体是什么意思?

就跟线路板上看到的铁丝差不多,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