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和LCD

楼主(2013-07-02):
正在做一个无纸记录仪,用到Psoc3里的AD和LCD,当有信号输入时,经过AD转换,用LCD将波形实时显示出来。我用的液晶是ST7920驱动的12864.请各位大侠帮助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AD何LCD在Psoc里面有模块的,把模块加进去,然后再看模块的datasheet. 很方便的

网友B:
LCD驱动是CYPRESS一个经典的应用

网友C:
看模块的datasheet

网友D:
这个波形要曲线图那样显示到lcd上?为什么要这么显示呢?

网友E:
感觉很复杂啊

楼主:
哦,结贴了

网友F:
普通的12864液晶在Creator里面是没有专门的驱动组件的,自己按照液晶的时序写就行了。

网友G: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403

网友F:
引用 网友G: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403

呵呵……多谢版主,我都没想来放帖子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