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0个SPI??

楼主(2013-07-02):
如图,在atmel官网上找到的,不对吧,据我了解,一共就3个SPI口啊

网友A:
应该是写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写错了吧。

呵呵,我觉着也是

网友B:
不会是指模拟的spi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指模拟的spi吧

模拟的当然不算,资料写错是常有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模拟的当然不算,资料写错是常有的事情

这帮人太粗心了

网友D:
只有3个SPI中文网页显示是错误的。

网友E:
atmel官网的pdf是3个,应该以手册为准,不知道LZ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mel官网的pdf是3个,应该以手册为准,不知道LZ哪来的。

也是官网,不过是官网的参数

楼主:
我现在搞懂了,他的USART可以配置成SPI,一共有7个USART,所以加上那三个,一共就10个了

网友F:
可以这么理解么,有点怀疑。

楼主(2013-08-01):
引用 网友F:
可以这么理解么,有点怀疑。

应该是可以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搞懂了,他的USART可以配置成SPI,一共有7个USART,所以加上那三个,一共就10个了 ...

这样理解觉得不严谨。。除非你的7个USART都可以用来做硬件SPI。估计没这么多。

网友G:
还有楼主的这个数据参数最好是在官网下载的手册看。。这个一般是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楼主的这个数据参数最好是在官网下载的手册看。。这个一般是准确的。 ...

就是官方的,我不看其他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官方的,我不看其他的

是下载下来的PD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