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二极管电路中双向二极管作用

楼主(2013-07-02):
各位,
     请问,附件电路中的双向二极管D001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钳位电路  也不是
去掉负半轴也不是  如果要去掉负半轴的话就不需要对地的那个二极管
正的没有明白

网友B:
保持正常的信号可以通过,负脉冲干扰被直接引入大地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上臂用于隔离信号,这样33uF电容上的电压就不会向左边回路泄放,从而实现对输入信号的积分。下臂则是1uF电容的泄放通道。

网友E:
1,pin3-pin1的二极管是与33uF构成峰值检测电路;
2,pin2-pin3是给1uF电容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F:
这是一个PWM控制电路,正向二极管是导通PWM信号的,过去之后用33uF稳压成高电平驱动后面的电路。反向二极管是1uF电容的泄放通道,没有这个二极管就不能正常的输出PWM信号。这样做的好处是无论1uF电容左面的信号是高还是低,控制信号都不起作用,单片机上电或者损坏都不会影响控制异常。

网友G:
LS各位正解

网友H:
提供1uF电容放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臂用于隔离信号,这样33uF电容上的电压就不会向左边回路泄放,从而实现对输入信号的积分。下臂则是1uF电 ...

大侠
请帮我看下这个帖子
谢谢

【新提醒】步进电机驱动电路中齐纳二极管的参数计算-技术交流 - 21IC电子技术论坛
https://bbs.21ic.com/icview-58096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