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DA输出数据移位【已经更新原理图】

楼主(2013-07-03):
用的是AD5662的DA芯片,有24个时钟信号,时钟完毕后输出电压,现在发现在第22个时钟的时候,输出电压已经改变了,谁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对一下时序吧, 是不是多发了时钟过去了

网友B:
用示波器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一下时序吧, 是不是多发了时钟过去了

@airwill  @gaoyang9992006  单片机IO直接驱动DA的时候,DA输出电压正常,当用光耦隔离驱动DA的时候,发现时钟还没送完,输出已经送出去了,示波器抓测,DA三根脚的时序都正常,就是偶尔会发生数据移位的现象。

网友B:
上那一块儿的电路看看

网友B:
莫非你的光耦速度跟不上,光耦的最大应用频率要大于你的DA输出频率一截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非你的光耦速度跟不上,光耦的最大应用频率要大于你的DA输出频率一截才行 ...

我把光耦的速度一再放慢,还是不行的

网友B:
把DA输出的频率放慢不行?貌似那个是系统时钟频率吧。感觉是你用的光耦的频率问题。要不就是参合进去容性器件了

网友B:
直接驱动效果不好吗?才加的光耦?

网友C:
有可能是时序电路有问题    楼主   这一块   需要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驱动效果不好吗?才加的光耦?

功率很大,直接驱动有干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A输出的频率放慢不行?貌似那个是系统时钟频率吧。感觉是你用的光耦的频率问题。要不就是参合进去容性器 ...

就是放的DA的频率,我已经放的很慢了,示波器抓出的波形很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时序电路有问题    楼主   这一块   需要好好看看

可是直接驱动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那一块儿的电路看看

u盘丢了,悲剧,,,

网友B:
晕死了,咋弄到最后丢了,你直接驱动没问题,干嘛还多那一道子啊,直接驱动没问题就直接驱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死了,咋弄到最后丢了,你直接驱动没问题,干嘛还多那一道子啊,直接驱动没问题就直接驱动呗 ...

最后要装到一个干扰很大,功率很大的电源板子上的,所以要隔离,反正u盘找不到了,纠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要装到一个干扰很大,功率很大的电源板子上的,所以要隔离,反正u盘找不到了,纠结 ...

一共多少位的?用达林顿管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共多少位的?用达林顿管驱动试试。

用的是专用的驱动芯片

楼主:
@gaoyang9992006  @hawksabre @airwill 已经更新原理图,数据延迟改为1ms,现在的问题是,光耦和DA挨得近了,数据传输正常,离得远了就不正常了

网友A:
延时都都了毫秒, 离得远了就不正常, 那是环境噪声引起的可能性大. 考虑怎么稳定信号, 抵抗噪声干扰

网友B:
电容去了试试看

网友D:
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应该有点效果   需要好好试一试   楼主  顶一个

网友E:
处理器处理速度太慢了吧。

网友F:
有可能是时序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信号电路功率不够导致    仔细看看先    楼主

网友F:
顺便帮你顶一个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