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 第四块板

楼主(2013-07-03):
AC, AD
开始学习AD 9以来,出的第四块板的V1.0,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关键一点,走线要圈出更大的地面积  所以你有些线还要修改
另外关键时钟信号要包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一点,走线要圈出更大的地面积  所以你有些线还要修改
另外关键时钟信号要包地 ...

谢谢。正在努力修改走线中,主要是同事的IO口拉的太随意了结果交叉严重。包地是?

网友B:
布局、走线都还需要斟酌
MCU无需旋转45°,在保证所有信号线能引出的情况下,晶振尽量靠近MCU。
电源线尽量处理的好些,保证地的完整性(多打些过孔)

网友C:
电源和地线环路面积太大,顶层和底层走线尽量相互垂直,芯片的去耦电容电容尽量靠近IC,可以选择放在底层,再调调线

网友D:
潜力大大的

网友E:
还可以。 不发PCB 文件上来。图片懒得研究。

网友F:
IC转45°不方便贴片

网友G:
表示布线还是很乱。楼主有待改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表示布线还是很乱。楼主有待改正哦。

嗯,经过同事沟通,他更改了设计······布线就没那么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