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28335 外扩存储器

楼主(2013-07-03):
28335处理器,我们在运算过程中要操作3个大小为512K*16bit的数组类数据,且因为要多次计算操作,不能使用ROM类存储器。我们以前没有用过扩展存储这个内容,而现在查到的资料实例大多数都是外扩512K*16bit的SRAM就满足使用了。请问大家28335最大能外扩多少存储量?为何别的开发板的资料都是Zone6只能最大外扩512K*16bit的SRAM?

网友A:
只用zone6做外扩映射的话  最大也就是512k呢
你可以选择跟大的  用IO做高位地址扩展
可否用SDRAM  选择一款带页的
增大存储量

楼主:
请问为什么zone6 1M的地址,只能扩展512k?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zone6 1M的地址,只能扩展512k?

28335外扩总线的地址宽度限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