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变压器的内部构造疑惑

楼主(2013-07-03):
各位大侠,
  准备用变压器加桥式整流加三端稳压管做一个简单电源。考虑到一些共模,差模的抑制,准备在变压器的前端加入X,Y电容(像开关电源的前端一样处理),同事说这个没必要,说变压器内部已经有这样的考虑了。
  网上查了点资料,没查到好的专门针对我用的这种低频变压器的资料,想知道内部的结构怎么样,除了基本的主线圈和次级线圈外还有其他的什么保护电路没有,十分感谢!

网友A:
根据楼主所述“桥式整流加三端稳压管”估计楼主需要的工频变压器容量不会很大,属小功率工频变压器。
现在的小功率工频变压器绕法与传统方法不同,属饼式绕组,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之间电容量相当小,确实没必要采用什么X电容Y电容,至多输入侧加共模电感和电容就足够了。

网友B:
X Y电容 共模 先画着呗,
调试有问题的时候再装上
一般这种变压器 如果电网过来的干扰,次级端是会衰减很多的。

网友C:
不用XY,次级整流桥后加大的电解电容就可以了,工频、整流桥、2200UF、0.1UF、LM317、240欧姆、可调电阻、1UF,一个可调压电源完美搭配。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