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5X单片机内/外部参考源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03):
最近使用C8051F352的单片机,采集电压,当使用内部参考源时,由于内部参考为2.45,其采集的数值稍大点,因此就想用外部参考源,当切换的外部参考时,采集数值干脆为0,实际我外部使用的是lm385-2.5V.按照手册上说明,只需要将AD0VREF位切换到外部参考即可,仔细看了几次手册,参考了官方的demo,也和我上述的一样的现象,使用外部就采集不到电压,使用内部就有电压。大侠们有用过这款片子的给个建议偌!且为什么用内部参考,采集电压会偏高呢?到底怎么用外部参考源呢?大热天热得出汗,急的出汗啊!谢谢了!

网友A:
估计是配置错了吧,这是基本问题

网友A:
这个片子用过的,很准的,不可能有什么问题的,不过用的一直是内部参考

网友B:
没用过这一款,用过C8051F系列另外的片子,觉得内部参考还是可以的,不错呀!!

网友A:
使用前需要校准一下

楼主:
是的,使用的官方的demo,都有校准的,内部参考时数值很稳定(测的电池),就是不能用外部的, 文档中提出只要将 AD0VREF置1就是了,以用外部的就直接为0mV。      内部测量数值偏大,难道是用的万用表不准。。。。。?

网友C:
不懂,留给牛人回答

网友D:
基本上应该是程序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