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瓶车上用的无刷有齿电机为什么反转不行?

楼主(2013-07-03):
  最近在做DIY独轮平衡车,使用的无刷有齿电机反转不行,请教高手:
电瓶车上用的无刷有齿电机改控制器,遇到反向转电流大并且电机转速很慢,发出咔咔的声音,正传都很正常.我现在想不明白反转的阻力来自哪里,请教高手,附电机结构
之前怀疑是齿轮和离合器,所以拆掉齿轮和离合器,只剩下电机,故障和之前一样.
不加电情况下转动定子,正反情况下都没有阻力,很顺畅.
任意交换电机线三相中任意两项,电机反转,故障依然,说明换向逻辑应该没有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反转阻力来自哪里?难道和磁极分布或者线圈绕法有关系?
另外诚寻有兴趣的朋友一起研究独轮车DIY,我现在的进度是,无刷电机控制程序,六轴倾角计算都调试好了,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PID平衡控制,此前使用电瓶车用的无刷无齿电机调试,发现控制精度太差,无法平衡,我认为是无刷无齿电机转速太慢,没办法实现高灵敏度角度控制,所以换成了无刷有齿电机,无刷有齿电机又遇到反向转无力的问题,电机上的超越离合器已经改造过,有兴趣的同学一起研究.
http://www.taobao.com/view_image ... erRate=180&fv=9

网友A:
自行车的无刷电动机设计反转功能了吗?

网友A:
你想研究就先用个电脑风扇的便宜电动机研究研究,。

楼主:
我之前使用的是无刷无齿的轮子,正反转都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为啥无刷有齿电机反转不行

网友B:
无刷有齿电机,内部是有离合器的,且一般都是单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