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辅助绕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7-03):
我设计一个开关电源电路,变压器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匝数比为:300:30,那么输入电压300V,输出是不是就是30V,这个跟电路的频率有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就是题目问的:用那么多辅助绕组有什么作用,有的辅助绕组另外一个线头标示为NC,没有接入到电路中,请问有什么作用?
最后再问:开关电源前面整流过来的电流是直流的,通过变压器原边接芯片回路,这个芯片是不是用来调整开关频率的也就是斩波的意思?

楼主:
请教大神们来指点菜鸟,菜鸟很想学懂变压器在电路中的设计应用

网友A:
1,正激类开关电源满足电压比等于匝比,再乘以占空比,得输出电压;反激类开关电源不可简单的按电压比等于匝比来计算;这个要弄明白真得找本书看,一两句话也解释不清楚。
2,辅助绕组一般只有一个,一般是个控制IC供电用的,你说的一端NC的是屏蔽绕组,起屏蔽作用
3,一般开关电源过程:工频交流---直流---高频脉冲---变压器---直流输出。常见的调制方式为PFM和PWM,又以PWM为多。

到老T叔的书包里找书看吧

网友B:
受教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正激类开关电源满足电压比等于匝比,再乘以占空比,得输出电压;反激类开关电源不可简单的按电压比等于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里屏蔽作用是屏蔽什么呢?还有高频脉冲—变压器,这个频率对变压器变压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里屏蔽作用是屏蔽什么呢?还有高频脉冲—变压器,这个频率对变压器变压有没有影响呢? ...

屏蔽初级绕组与次级绕组之间的电容耦合。

3楼所说“高频脉冲”,就是变压器的源,谈不到对变压器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初级绕组与次级绕组之间的电容耦合。

3楼所说“高频脉冲”,就是变压器的源,谈不到对变压器有没有 ...

谢谢!我表达的意思是变压器原边输入电压大小是不是由高频脉冲(开关通断)即斩波后的平均值算出的?还是说原边输入电压时整流过来的电压大小,高频反应在变压器输出上是原边输入频率=输出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表达的意思是变压器原边输入电压大小是不是由高频脉冲(开关通断)即斩波后的平均值算出的?还是 ...

变压器原边输入电压大小是不是由高频脉冲(开关通断)即斩波后的平均值算出的?
对反激电路,不是。

还是说原边输入电压时整流过来的电压大小,高频反应在变压器输出上是原边输入频率=输出频率?
变压器输入输出频率必定相等,这没有问题。但频率与原边电压无关。

注意3楼不亦心“到老T叔的书包里找书看吧”。
先不要看开关电源书籍,应该先看电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原边输入电压大小是不是由高频脉冲(开关通断)即斩波后的平均值算出的?
对反激电路,不是。

受教了!谢谢!

网友C(点评):
先看电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