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的品质因数

楼主(2013-07-03):
a.关于品质因数概念的定义:
1.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比值。
2.中心频率除以带宽。
3.对于有电抗的电路定义是电抗除以电阻。
我认为这三个概念的区别两个是纯粹的数学定义,方便近似计算,一个是描述的本质现象。在实际设计时候两个公式都可以参与实际设计计算。不知理解对不对?书本上对Q的定义太多了,很难懂。
b.如何设计滤波电路?在设计滤波电路时,品质因数取多少为好,不是说品质因数越高越好吗,取100可以嘛

网友A:
“在设计滤波电路时,品质因数取多少为好,不是说品质因数越高越好吗,取100可以嘛”
根据你的需要和实际可能实现的数值。
一者,不是你想要多少就可以做出来多少,有可能工艺上做不出来。二者,滤波电路并非品质因数越大越好。

网友B:
Q值应只针对构成滤波器的各元件而言,比如电感丶晶体等.而不是教条的认为
(中心频率除以带宽),比如你作一个中心频率100KHz丶带宽100KHz的滤波器,如果这样那Q值就是1了?.......对于LC滤波器电感Q值当然越高越好,但实际能做到100以上已经很不错了.晶体Q值本就很高,当你要做带宽宽一点的滤波器时,在实际的工作中是想办法降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