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未触发就击穿

楼主:
大家好!晶闸管在触发极没有送触发信号的情况下就击穿了,过流和过压击穿的现象都有发生,请问大虾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R3烧坏了

网友A(2013-07-03):
可否分享一下你的用法。。。

网友B:
贴图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图来看

你好!我这种击穿应该是瞬间dV/dt过高造成的晶闸管击穿,我的阻容吸收回路用的R是100R的 C是20nF的电容,对于dV/dt最大值1000V/us的晶闸管,RC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B:
拍个实物来看看,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容

楼主:
CBB电容,另外我想问下在晶闸管没有开通的情况下,是不是交流电一定会通过阻容吸收回路呢?电容容值的大小和吸收频率的高低有没有关系?

网友C:
我觉得电容大点,吸收低频。

网友D(2018-01-10):
你这个资料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