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油启示录——32

楼主:
事实上,许多重要的非线性问题,用线性知识可轻松解决,进而可以处理许多非线性电路。

本贴试图弥补这一缺陷,把基本定理升级,使其适用非线性电路分析。第一部分是两端口电阻分析(包括线性的、非线性的、时不变的、时变的等),而且把二极管、电压源、电流源、齐纳管等,全视作二端口电阻。

......

何谓独立电压源?如果其给定的电压波形vs与流过它的电流大小无关则叫独立源。

......

注:由于线性时变电阻在每个时间t都可用线性函数来表征,所以它满足齐次性与可加性的特性。它与线性时不变的电阻的不同是:它可以产生新频率,比如说当某一角频率为w1的正弦电压激励线性时变电阻时,不但可产生相同的角频率w1,还有两个新频率w+w1和w-w1.这个特性是通信系统中几种调制原理的基础。

https://bbs.21ic.com/icview-578396-1-1.html

无知者无畏....

不想多扯。在此仅给出几个正统的概念

1)二端口(two port),不是两根线。

2)独立源,是不受电路其他部分参数影响的理想源(理想源是另外一个概念)。

3)时变是含时间变量t(如R(t)),而非线性则含信号本身(R(X))。时变本身就是个独立源,真正好玩的是非线性。

建议,先学会“马步”再玩“花拳绣腿”。

相关下载

网友A(2013-07-03):
说实话,俺发的那个帖子,让HWM大师写是最合适的,不二人选。
因为非线性内容,博大精深,根本不是非数学专业人士所能把握的了的,要想看懂网店卖的《非线性电路》,人家说必须先学好:《非线性动力学》、《常微分方程和动力系统》、《动力系统导论》、《非线性动力学定性理论方法》、《应用分支理论基础》。。。**学完可能俺也退休了。俺自知没有彭祖那样长寿,只好放弃。

但HWM大师只愿意玩些课本上的基本概念(90%的帖子都是),不愿意深入研究,俺只好勉为其难,越俎代庖了。

3个疑问的说明:
1) 我原文指的是"two terminal",而非"two port".terminal一般翻译成端子或终端,说白了有几条腿就叫几端子。
2)3):读几遍也没读懂,不知道要说啥。貌似2)还是个病句,独立源是XXXXX的理想源,括号中却说理想源是另外一个概念。直接绕晕:Q

楼主:
只愿意玩些课本上的基本概念(90%的帖子都是),不愿意深入研究,

何以见得?凭网上的那点东西?

电路中,描述的基本器件只有五种——电阻、电容、电感、理想电压源和理想电流源。注意,不要求线性。

如果觉得《电路分析》还很欠缺的话,现在补还不迟。

至于那什么非线性,算了吧!

网友A:
那就别玩虚的,来实际点的。
比如:如下图,如果总工要求指标中的THD<1%,该如何设计这个电路?

网友B:
咱尚未厘清焦点在哪儿,但有两个孤立问题阐明个人观点
1. 2端元件与2端口电路完全不同——一个有口一个没嘴
2. “独立电源”区别于“受控电源”,要点在于“独立不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