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源滤波器在使用中常见错误解析

楼主(2013-07-03):
  电源滤波器在使用中常见错误解析

  在进行电源滤波器实验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虽然设计工程师在设备电源线上接了电源滤波器,但是该设备还是不能通过"传导骚扰电压发射"测试,工程师怀疑滤波器的滤波效果不好,不断更换滤波器,仍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分析设备超标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

  1)设备产生的骚扰太强;

  2)设备的滤波不足。

  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在骚扰源处采取措施,降低骚扰的强度,或者增加电源滤波器的阶数,提高滤波器对骚扰的抑制能力来解决。对于第二种情况,除了滤波器自身性能不好以外,滤波器的安装方式对它

  的性能影响很大。这一点往往是被设计工程师忽视的。在很多测试中,我们通过更改滤波器的安装方式就能

  使设备顺利通过测试。下面是一些常见的滤波器错误安装方式对滤波器性能影响的实例。

  1 输入线太长

  许多设备的电源线进入机箱后,经过很长的导线才接到滤波器的输入端。例如,电源线从机箱后面板输入,走行到前面板的电源开关,又回到后面板接到滤波器。或者滤波器的安装位置距离电源线入口较远,造成引线太长。如图1所示。

  图1 电源线过长示意图

  由于电源入口到滤波器输入端的引线过长,设备产生的电磁骚扰通过电容性或电感性耦合,重新耦合到电源线上,而且骚扰信号的频率越高,耦合越强,造成实验失败。

  2 滤波器输入输出线平行走线

  有的工程师为了使机箱内部的走线美观,常常把线缆捆扎在一起,这对电源线是不允许的。如果把电源滤波器的输入输出线平行走线或捆扎在一起,由于平行传输线之间存在分布电容,这种走线方式相当于在滤波器的输入输出线之间并接了一个电容,为骚扰信号提供了一条绕过滤波器的路径,导致滤波器的性能大幅下降,频率很高时甚至失效(如图2所示)。等效电容的大小与导线距离成反比,与平行走线的长度成正比。等效电容越大,对滤波器性能的影响越大。

  图2 平行走线对滤波器的影响

  3 滤波器接地不好,滤波器的壳体没有和金

  属机箱良好搭接

  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许多工程师安装滤波器时,滤波器的壳体和机箱之间搭接不良(有绝缘漆);同时,使用的接地线较长,这将导致滤波器的高频特性变坏,降低滤波性能。由于接地线较长,在高频时导线的分布

  电感不能忽视,如果滤波器搭接良好,干扰信号可以通过壳体直接接地。如果滤波器的壳体和机箱之间搭接

  不良,相当于滤波器的壳体(地)与机箱之间存在一个分布电容,这将导致滤波器高频时接地阻抗较大,尤其

  在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谐振的频率附近,接地阻抗趋于无穷。滤波器接地不良对滤波器性能的影响如图3所示。

  从图3中可以看到,由于滤波器接地不良,接地阻抗较大,有一部分骚扰信号能通过滤波器。为了解决搭接不良,应把机箱上的绝缘漆刮掉,保证滤波器壳体和机箱有良好的电气连接。

  图3 滤波器接地不良对滤波器性能的影响

  图4给出了一种理想的安装电源滤波器的例子,供设计工程师参考。

  图4 电源滤波器安装示例

  在这种安装方式下,滤波器的壳体和机壳接触良好,堵住电源线在机箱上的开口,提高了机箱的屏蔽性能;另外,滤波器的输入输出线之间有机箱屏蔽相隔离,消除了输入输出线之间的骚扰耦合,保证滤波器的滤波性能。

  滤波器的安装方式直接影响了滤波器的滤波效果,为了充分发挥滤波器的性能,在安装滤波器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在电源入口处就近安装,最好用滤波器壳体盖住

  机箱上的电源线入口孔;

  2)接地线越短越好;

  3)滤波器壳体与机箱良好搭接;

  4)滤波器输入输出线分开,不能并行或交叉;

  5)避免滤波器附近有强干扰源。

  6 结论

  本文主要介绍了电磁脉冲传感器在强场强下的校准方法,被测装置采用模拟量光纤传输系统传输脉冲信号,具有噪声低,非线性失真小,动态范围大的特点。通过测量获得了对传感系统的峰值响应灵敏度,一组实验室间的比对显示,这一校准方法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实验结果表明:一方面,以现有电磁脉冲模拟器为基础,可产生满足标定要求的脉冲电场,实验中电场传感器测量波形与模拟器负载电压测量波形一致,采用分压器测得电压可获得标准装置内的电场;另一方面,不同校准装置中获得的标定数据一致性较好。在本文研究中未考虑传感器的置入对场的均匀性的影响,下一步研究中将进一步评估。

  来源:中国电力电子产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