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斩波输出方波带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3-07-03):
搭建的电路如上图,单片机输出控制mos管斩波输出,输出带阻性负载输出近似方波没问题,带一磁环变压器空载波形如下图:

问题1:磁环变压器1:1,电感量200uH,60匝。波形畸变成这样跟mos管驱动电路有关系吗?还是变压器参数要跟斩波出的信号匹配好?
问题2:单片机输出信号和斩波输出信号如下图,带阻性负载,输入220V直流,mos管关断时间很长,所以跟单片机输出信号正频宽差别很大,输出10k-20kHz方波信号怎么改这个电路可以满足要求,还是说这种驱动方式根本达不到要求,真个电路结构要重新设计?谢谢了。

网友A:
“波形畸变成这样”
总要说说是哪一点的波形吧?

楼主:
不好意思,匆忙了呵呵!
第二张图ch1通道是从T1次级测量的,示波器地夹的次级下面一端,变压器空载和带载波形一样(680欧姆,3.9k都试了);ch2通道是Q3集电极波形。
第三张图ch1通道是Q1漏极输出波形,带300欧姆负载,R1和D3不接,ch2通道是单片机输出到R7左端信号波形。
谢谢了!没弄过变压器,来不及恶补了

网友A:
"真个电路结构要重新设计?"
是的。此图根本不能工作。
第二图ch1(黄色)波形之所以出来那么尖的峰,原因在于变压器铁芯磁能无处释放,铁芯已经饱和。
顺便说一句:开关电源通常不允许空载测试。

楼主:
谢谢maychang了!整个电路呵呵,一边调试一边来公共机发帖了,急的打错了呵呵
先搭了个电路,以前是用作直流输出的。不是做开关电源,是斩波输出后带的负载(短时工作,大概毫秒级,200V,1A左右)有个磁环变压器,但现在还不知道参数,所以自己绕了一个先试试。
那是不是说用P沟道实现不了此功能了,150-250VDC供电,斩波输出15Khz方波,再带上面说的那个感性负载?还有就是目前这个电路,想改善MOS管的关断时间要怎么做好呢?主要是输入电压高,驱动不好弄,三极管速度也慢,快的耐压高的体积太大,因为要做的很小60mm*20mm的板子呵呵

楼主:
另外,尖峰下降那么快是为什么啊?3q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了!整个电路呵呵,一边调试一边来公共机发帖了,急的打错了呵呵
先搭了个电路,以前是用作直 ...

90V直流输入,可以考虑单片开关电源,如TOPxxx或TNYxxx之类,功率管和驱动电路都在一片芯片里面了。

楼主:
3q,maychang,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不管是什么电路,在输入200V直流左右然后斩波到15kHz左右输出,去驱动一个77050或者77120(直径13mm左右)类似大小的磁环变压器(不管怎么去绕制),也不管磁环变压器次级负载工作多长时间(电流瞬间1A左右,毫秒级),是不能实现的,除非把变压器换的可以传输的功率大些不会饱和?这样理解对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张图的电路有没有办法改善斩波输出时mos关断时间(200伏输入情况下,电路是仿真时用了个90V,实际工作在200V以上)?不考虑带感性负载这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3q,maychang,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不管是什么电路,在输入200V直流左右然后斩波到15kHz左右输出,去驱动 ...

这样理解对吗?

不对。
使用单支管子并使用变压器,有两种基本电路:正激和反激。两种电路都可以在输入200V左右直流时正常工作。
看到你这句:“短时工作,大概毫秒级,200V,1A左右”,莫非你要脉冲输出?

楼主:
我意思不管什么电路,按照输入和输出的电压电流条件,变压器是不是肯定小不了?

是要输出脉冲串,持续很短时间,不是连续输出,但是负载需要的是交流电压,我是想把直流斩波再过个变压器输出到负载,过变压器后脉冲应该就类似交流了,因为负载要求不高对波形,然后就试验的上述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意思不管什么电路,按照输入和输出的电压电流条件,变压器是不是肯定小不了?

是要输出脉冲串,持续很短 ...

如果“负载需要的是交流电压”,并且“持续很短时间”,那么变压器可以很小,但建议使用两支管子的推挽电路,而不要使用单管电路(你所说的斩波)。具体用并联推挽(传统意义的推挽)还是串联推挽(往往称为半桥),另外考虑。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看下开关电源的电路了,因为实际上现在这个变压器在负载里面,参数不知道,只知道是个磁环变压器,推挽能直接接的话最好了,只是现在用的地面的供负载的专用电源很大,明天去公司再发电路了,如果体积小不了就没办法做了,在井下用的体积必须小。

楼主:
这是现在用的给负载供电的输出电路图,图中T1输出到负载,负载就是1楼第一张图的那个磁环变压器+负载。
工作流程是这样:开关J1闭合时给C1,C2充电,充至200-250V后J1打开,J2闭合,将电容储存的能量通过变压器输出,两个IGBT由KA3525A芯片输出控制,频率15kHz左右。IGBT为60A的,变压器也挺大,磁芯长宽高为8*3.5*9mm,用1mm的漆包线绕制的。
输出的波形见下图,带的25欧姆功率电阻:

试验1楼的电路就是想通过开关电路输出个类似上图的15kHz的波形直接到负载(磁环变压器+负载),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R6用47KΩ太大了使速率受限上不去。

这个电路原来是用作直流,体积限制,不能用太大电阻,只能阻值弄大点降低功率了,200多直流用,但是只改这个电阻可以提高速度到接近单片机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