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信问题

楼主(2013-07-03):
大家有没有用过ADP5585这个芯片的啊?还请各位分享一下心得啊,目前不知道这个芯片应该如何进行配置,想用它做矩阵键盘的接口,谢谢!

网友A:
这个真木有用过的。

网友A:
矩阵键盘接口还是自己用io模拟试试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阵键盘接口还是自己用io模拟试试的好。

谢谢啦,现在IO口还不太够用,就只能用I2C接口了

网友B:
没用过,听说过。
据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听说过。
据说不错

刚接触,现在还不清楚怎么给它初始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现在IO口还不太够用,就只能用I2C接口了

建议使用红外解码的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现在IO口还不太够用,就只能用I2C接口了

可以只是用一个中断来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