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崩溃的ORCAD差分对设置。

楼主(2013-07-03):
一个差分总线D_P[0..31]/D_N[0..31],用Create differential pair创建相应的差分对DIFF_D0/.../DIFF_D31(手动和自动生成都试过),关闭Create differential pair并再次打开后,发现有些差分对被改了,比如D_P7/D_P8/D_P9全被改成了DIFF_D7。手动改正后再次查看,发现还是有被改动的差分对。是不是我的xx版orcad v16.3有问题?有没有tx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Q

网友A:
你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A:
现在都是allegro了

网友A:
推荐版本16.5试试的,。

楼主:
看来只好试试高版本的了。。。谢谢版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版本16.5试试的,。

是呀

网友B:
必须用高版本啊

楼主:
找高版本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