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有振动电机)里面没发现电解电容???

楼主(2013-07-03):
我想用锂电池+单片机驱动小马达(工作电流50ma,启动瞬间电流100ma),有人建议我在电源并220uf电解或100uf钽电容,电解太大钽电容太贵。。。。我发现mp3和录音笔,手机里都没有电解或钽电容,这是肿么回事?还有如果用10uf"普通"电容代替220uf"电解"可否??

网友A:
该用就用,录音笔、MP3里没有钽电容和你驱动小马达之间有虾米联系???

10uF“普通”电容,估计楼主说的是无极性电容,这里要的是容量,容量不够,就像水塘不够大,挑不住你电机的瞬态。一般来说无极性电容容量都做不大,所以你用10uF电容,可能跟不加没什么差别。

网友B:
电机启动应该为感性。启动电流小才对吧

网友A:
电机启动时候是堵转状态,而且机械物体都有惯性,启动需要冲量。

网友C:
MP3和录音笔的电流都很小的.不需要大容量电容

网友D:
mp3里面有些用到107,只是用来滤波。你这里是储能,不一样。启动电流大只能加储能。上次有个110V的电机,总是启动不了,电机还发热。用的是48V升110V模块,最后没办法,加了4个1F的大电容,看着像加了4个大 炸 弹。电机启动电流能达到2.5~4倍运行电流,要是负载比较重或者堵转时更大。

网友E:
为什么长江要建三峡水库,你家不用建水库?因为你家里的用水量太小了,而且波动也小,基本每天的用水量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mp3和录音笔的耗电小,电流波动也小,所以不需要用很大的电容来平滑电压。

网友F:
电机启动时电流不一定大。启动 扭矩可以使用斜坡或S曲线控制。
放弃扭矩闭环才会造成启动瞬间电流过大

楼主:
手机里面也没有电解啊(我只认识常规电容,可能有特殊的我没认出来),它的振动马达和液晶屏应该耗电大啊

楼主:
是不是他们有什么特殊方法来免加电解啊

网友G:
手机的锂电是可以充电的,瞬间电流3-4A。
你用的一次性纽扣电池,虽然号称锂电池,但是内阻差别巨大。
你怎么这么喜欢钻牛角尖呢?

楼主:
那50mah锂电池可以不用电容,会不会因为容量小带动小电机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他们有什么特殊方法来免加电解啊

把供电压差拉大,吃掉跌落也可以。楼主可以自己测一下电源跌落是多少。

楼主:
木有示波器啊,只有指针式万能表,我看淘宝上示波器都是几万一个,虚拟的也要一百多,虚拟的可以测电压跌落吗

我有一个stm虚拟示波器的空板,可以用的话我买元件把它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