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转出来的串口和台式机的串口有什么差异?

楼主(2013-07-03):
请问:USB转出来的串口和台式机的串口有什么差异?
         利用台式机的串口接“RS232转RS485模块”通讯正常,利用USB转RS232后接“RS232转RS485模块”能正常发送数据,无**常接收到数据。
        注:“RS232转RS485模块”内有上拉下拉电阻和120欧的终端电阻,可以外接备用5V电源,通过1N4148接A上拉电阻
              “RS232转RS485模块”型号:UT-2201
              “USB转RS232模块”型号:ZE394C  (Z-TEK)

网友A:
台式机的串口是硬件串口
USB的是虚拟的串口,受驱动影响较大 ,虚拟的东西,容易出错

楼主:
现在电脑大多数情况下只有USB口,特别是笔记本
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B:
用了rs232的modem硬流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电脑大多数情况下只有USB口,特别是笔记本
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谢谢。

购买 PCI转串口
插笔记本的PCI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rs232的modem硬流控?

没有用到硬流控

网友C:
我想主要是时序上的差别吧。232是面向字节传输的,USB一次传输一帧数据。出于效率方面的考虑,几乎所有的转换器都不会一次转发一个字节,而是缓冲一段时间的数据后再统一处理。这会造成数据延迟。是否会影响通讯,要看你的通讯协议能否容忍这样的延时。另外,象485这种接口,是半双工的,需要收发控制,还要具体看控制电路是如何实现的,是否会受到转换过程的影响。目前市场上的的转换芯片有好几种,价格和性能的差别都不小。一般来说,选贵的没错。要想好用,终极的做法是专为你的通讯协议实现定制的转换器,这样可以做到性能和效率的最大化,当然投入也是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购买 PCI转串口
插笔记本的PCI口

有没有基于USB转RS232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没见过 几种好的
当然通讯出错 有些原因是你板子或者软件处理时序的问题。
你可以PC串口和USB 2种 示波器看看波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主要是时序上的差别吧。232是面向字节传输的,USB一次传输一帧数据。出于效率方面的考虑,几乎所有的转 ...

现在主要是问题在USB转RS232上,产品硬件没有问题。

产品通过RS485向上发送数据,通过“RS232转RS485模块”、再通过“USB转RS232”上传到PC机。

这样问题就来了,直接通过“RS232转RS485模块”接PC机的串口无任何问题,然而通过“USB转RS232”接PC机时,无**常接收到数据。

所以有几个问题:
1、USB转出来的串口和台式机的串口有什么差异?
2、利用现有的“USB转RS232模块”和“RS232转RS485模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3、替换什么样的硬件设备,比如“jjjyufan”所说的PCI转串口?

网友A:
你试试这样,
你的产品上面应该有个MAX485  找到RX TX gnd 三线引出来
找个PL2303 接到 RX TX 装好驱动 看看是否收到数据
你现在这个接法,中间多了个232 其实没必要
要么你买USB转485的线试试,淘宝有卖的

网友C:
产品单独测试没问题,不等于和别的配件组合成系统也没问题。按前面大家说的具体查一下吧。
另外,为什么要转得那么麻烦啊,应该有“USB转485“这种东西吧。随便把几个转换器组合在一起用,不见得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单独测试没问题,不等于和别的配件组合成系统也没问题。按前面大家说的具体查一下吧。
另外,为什么要 ...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考虑到了,
不过我现在在工厂,目前手头只有这些东西,而且离中发比较远,需要现在解决。

楼主:
目前就是单产品测试。
另外,就是这些问题得想明白,一旦出现类似问题,也好有些心理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这样,
你的产品上面应该有个MAX485  找到RX TX gnd 三线引出来
找个PL2303 接到 RX TX 装好驱动 看 ...

是的,
现在测试就是多了个RS232

其实弄个USB转RS485,或者弄个PCI转RS232(RS485),或者找台有硬件RS232的电脑都能解决问题。

只是想弄个明白罢了。

网友C:
那就重点看看PC这一侧夹在485和USB中间的232信号吧,是不是有希望的结果?可以把它引出来监视一下数据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重点看看PC这一侧夹在485和USB中间的232信号吧,是不是有希望的结果?可以把它引出来监视一下数据流。 ...

经监测,PC机发送数据正常,接收数据为不确定数据

网友C:
应该是485收发控制信号的问题,你的485转换器不能和USB转串口线一起用哦~

楼主:
应该是这个问题,改天我把RS232转RS485模块弄开来研究研究。

网友D:
什么方案都能做出稳定的方案.
只不过,你在简易的摞方块.塌方的那天来的有点早.

楼主:
由于手头目前只有这些模块,做个测试用罢了。

实际产品只不过是RS485接口。

也没有那么复杂而已:MCU+RS485转换芯片+其他的必要保护电路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数据怎么样,看看波特率偏差有好大。

网友F:
个人感觉
一个是USB时间有延时,usb设备最快1ms相应一次,速率快时肯定有延时存在,影响时序
二是电压不同,PC上串口信号电源是正负12V的,比标准的15V低了点,应该不大,毕竟用了nn年了.USB转换的话电压可能是5V的,负电压用的电容存储信号得到的,如果从机也没有双电源的话可能影响通讯可靠性,如果最终信号电压小于3V时(232C低电平)就会无**常通讯

串口的确是1ms的,但是不代表字节间距是1ms,因为usb包比较大.电压不同就是你多滤了.标准串口都不是ttl的

网友E:
电脑的串口是直接采样232电平。usb转串口的应该是先通过232芯片转为ttl电平然后再采样识别的,如果用你所接的模块波形不好的话,经过电平转换以后,这个波特率误差可能会加大。

网友F:
居然有星星呀

网友G:
学习了,高手如云那

网友H:
不就是USB转串口线的质量不行嘛,说的这么复杂。
我自己就遇到过n次了,所以串口通讯设备我一般会在产品上注明“禁止使用USB转串口线”

我们一般都会推荐我们测试过的串口

网友I:
我们就有有USB直接转换成RS485的模块!

网友I:
差别非常大,多次转换以后,驱动能力不足,我们就有USB直接转换成RS485的模块

网友I:
里面有一些说明,疏漏之处欢迎指正,请勿谩骂!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什么方案都能做出稳定的方案.
只不过,你在简易的摞方块.塌方的那天来的有点早. ...

说的很好

网友K:
测量一下实际波形,看一下

网友L:
那是你使用的USB转串口的质量不好,换一个质量好的就行了。

网友M:
问题一定不大。有可能是低级错误。没发现之前,都是莫名其妙。

网友N:
数据速率太高,也会有影响的,有的USB芯片双工不太好的
WWW.3721IT.COM

网友O:
先确认USB-串口桥的输出电平是232还是TTL,同时注意485总线是否要求必须有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是你使用的USB转串口的质量不好,换一个质量好的就行了。

不同品牌的USB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先确认USB-串口桥的输出电平是232还是TTL,同时注意485总线是否要求必须有偏置。 ...

USB转串口是RS232电平

RS232转RS485,RS232端是232电平

产品测试时,是没有加偏置,同样实际应用中,每个产品也没有(除总线开始端外)
由于产品数量在60左右,故也没考虑增加终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N:
数据速率太高,也会有影响的,有的USB芯片双工不太好的
WWW.3721IT.COM

通讯速率也不太高

1200bps  1起始位 8数据位 1偶校验 1停止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就是USB转串口线的质量不行嘛,说的这么复杂。
我自己就遇到过n次了,所以串口通讯设备我一般会在产品上 ...

一般在出厂时,我司产品都有这类说明。

貌似楼主是混华为的:P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里面有一些说明,疏漏之处欢迎指正,请勿谩骂!

这个文件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P:
可以查查串口数据发送得对不对,看看时序关系是否一致,你可用“RS485串口数据采集器”在电脑上直接看到发送的数据,同时也能看到时序关系,我用过,调试起来很好,很方便,让你一目了然,用了以后你会放不下,现在我还在用,真的很好,你可以用用,帮助很大。在淘宝上就可以买到。
关于是:你能确切的知道线路上走的究竟是什么数据,而不是猜测走的是什么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查查串口数据发送得对不对,看看时序关系是否一致,你可用“RS485串口数据采集器”在电脑上直接看到发 ...

谢谢,请问是什么软件?

网友O:
引用 楼主:
USB转串口是RS232电平

RS232转RS485,RS232端是232电平

必须确认电平的兼容性,对于总线是否要加偏置得看232-485转换器的设计,终端电阻则是必须加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什么软件?

有什么问题在QQ上与我联系吧,qq:904118275

网友Q:
测试很多次,,,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