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 串口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3-07-03):
有一个概念不明白,在设置UCSRnB时,发送结束中断和数据寄存器空中断有什么区别?
发送结束的时候数据寄存器不会被清空么?
初级菜鸟希望各位大神多多关照!
Thx in advance.

网友A:
数据寄存器空的时候,发送可能还没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寄存器空的时候,发送可能还没完。

能详细解释一下么?
不胜感激!

网友B:
当数据从UDR移到移位寄存器的时候,数据寄存器就空了,
当数据从移位寄存器全部移出的时候才会有数据发送完。

网友B:
建议楼主看看芯片手册,上面的图画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数据从UDR移到移位寄存器的时候,数据寄存器就空了,
当数据从移位寄存器全部移出的时候才会有数据发送完。 ...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看看芯片手册,上面的图画的很清楚

这个……怎么结帖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结帖啊?

看看右上角你积分的旁边是什么;P

网友C:
错过给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