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4-20mA 问题。

楼主(2013-07-03):
我现在手上有个进口陶瓷电容压力传感器CPS32  参数如下:
供电电压:5±0.25V
量程:0-20kPa
零点输出:1000±100mV (我自己测在大气压下是0.523V,难道零点输出不是大气压输出?)
满量程输出: 4000±100mV

请问有何方案如何转成工业上用的二线制的4-20mA,即供电12V的正负线上测电流????

网友A:
你要直接1-4v 对应4-20MA 不好弄啊
建议搞个单片机,
先把电压信号采进来,量化
然后再运放4-20ma

网友B:
没怎么明白  测供电12v的正负线上的电流  可以串联霍尔电流传感器
也可以串联小电阻测两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怎么明白  测供电12v的正负线上的电流  可以串联霍尔电流传感器
也可以串联小电阻测两端电压 ...

就是二线制的4-20mA

网友C:
你搜下   XTR115

网友D:
关于在大气中测量电压偏小,估计是传感器的信号内阻大,而你测量用的工具输入阻抗不是很高造成的。
有专门的两线制4-20mA芯片,你自己找下。

网友E:
做个恒流源 把测得的电压转换成4-20mA的电流 一个运放加一个三极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搜下   XTR115

XTR115是0-5V 转 4-20mA  我这1-4V不规则怎么弄?

网友F:
XTR110就可以,这类芯片零点都是可调的

网友G:
有专用的转换电路,去ADI的官网看看吧,有完整的解决方案。

网友H:
直接用压力变送器方便

网友I:
我做的有

网友J:
十楼正解

网友K:
直接用xtr110,这款ic在ti卖的还是便宜,转换起来很好使,线性也很好。正在用这个。感觉很不错。

网友C:
说用xtr110的同志们,能实现楼主所说的两线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XTR115是0-5V 转 4-20mA  我这1-4V不规则怎么弄?

减法再放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说用xtr110的同志们,能实现楼主所说的两线制吗?

记错了是XTR101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记错了是XTR101

嗯,用这个比较简单,就是有点贵。

网友L:
不只能不能帮上你的忙:分析下图4~20mA电流流过采样100Ω电阻R1,在R1上会产生0.4~2V的电压差。由虚断知,运放输入端没有电流流过,则流过R3和R5的电流相等,流过R2和R4的电流相等。故: (V2-Vy)/R3 = Vy/R5 ……a (V1-Vx)/R2= (Vx-Vout)/R4 ……b 由虚短知: Vx = Vy ……c 电流从0~20mA变化,则V1 = V2 + (0.4~2) ……d 由cd式代入b式得(V2 +(0.4~2)-Vy)/R2 = (Vy-Vout)/R4 ……e 如果R3=R2,R4=R5,则由e-a得Vout =-(0.4~2)R4/R2 ……f 图九中R4/R2=22k/10k=2.2,则f式Vout = -(0.88~4.4)V,即是说,将4~20mA电流转换成了-0.88 ~ -4.4V电压,此电压可以送ADC去处理。

楼主(2013-08-07):
引用 网友K:
直接用xtr110,这款ic在ti卖的还是便宜,转换起来很好使,线性也很好。正在用这个。感觉很不错。 ...

请问你是怎么弄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只能不能帮上你的忙:分析下图4~20mA电流流过采样100Ω电阻R1,在R1上会产生0.4~2V的电压差。由虚断知, ...

谢谢你的图 我做的是将将 1 - 4 转换成 4 -20mA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图 我做的是将将 1 - 4 转换成 4 -20mA

电流可以转换成电压,电压也可以转换成电流。这个图参考一下。负反馈没有通过电阻直接反馈,而是串联了三极管Q1的发射结,不要以为是比较器。
由虚断知,运放输入端没有电流流过,
则 (Vi – V1)/R2 = (V1 – V4)/R6 ……a
同理 (V3 – V2)/R5 = V2/R4 ……b
由虚短知 V1 = V2 ……c
如果R2=R6,R4=R5,则由abc式得V3-V4=Vi
上式说明R7两端的电压和输入电压Vi相等,则通过R7的电流I=Vi/R7,如果负载RL<<100KΩ,则通过Rl和通过R7的电流基本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搜下   XTR115

115怎么调节零位和满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