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 AD芯片B通道问题

楼主(2013-07-03):
想问下称重AD转换芯片HX711有2个信号输入通道,A通道可选128,64增益,B通道32增益。问题:A通道和B通道能同时输入数据吗?如果能数据输出怎么区别A通道和B通道的数据信号的?

网友A:
手册上没说不可以,可以试一下。通道B一般用于系统参数检测。

网友B(2017-06-14):
通信一次用25-27个脉冲。25个脉冲,A通道,增益128;26个脉冲,B通道,增益64;27个脉冲,A通道,增益64。

网友C(2019-05-27):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想问一样的问题

地板楼层解释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