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问这个IC具体的型号,谢谢

楼主(2013-07-03):
ic, AC, sd, sam, ni

如图片所示, 标的是这样的文字
0829A
SAMNIS
DL3Q1QA

网友A:
这个倒和你说的很像“2013年最新移动电源主控芯片:DL2Z2GA-0829A, 0829A-DL3N0SA”
判断是国产的移动电源IC
这种资料一般网上下不到,自己问厂家去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和你说的很像“2013年最新移动电源主控芯片:DL2Z2GA-0829A, 0829A-DL3N0SA”
判断是国产的移动电源I ...

嘿嘿,这个确实是移动电源是的,我认为是MCU,但是找不着啊

网友A:
其实说白了,就是个国产货
其本身是个单片机,灌入程序 打上自己的丝印 就变专用IC了,
一般这种IC没有正规的规格书,有的也是简单说明 电路图等资料

网友B:
专用IC有资料也没用。

网友C:
没错,看芯片的丝印就知道这个是后来改过的,一般正规半导体厂出来的都是很清楚的。

网友D:
找芯片厂商或者代理的FAE要资料吧。

网友E:
直接开发一款或者解密公司花个500块KO

网友F(2013-08-31):
呵呵,花那么多时间去找估计也搞不清楚的,太多型号了.重新开发好过.价格还能做得便宜些.